[MACBOOK]
苹果A1297 820-2914-B 进饮料维修

楼主(2017-07-10):
昨天下午来了位特殊顾客,聋哑人  交流全部是用手机打字。他说他的机器前两天进饮料他同学帮他拆散了 估计是自己清理饮料。装起来还是不行 拿过来了。

我接过机器通电测试加电不亮。看电流不过内存。。客户也比较着急玩游戏 叫我尽量快点给他维修。 把单板和电池拆出来,这款机器不接电池不触发。

找论坛上找到月饼老师发的  ,Intel_苹果_820-2915_K91F(HM65)时序图--清明上河图!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1588-1-1.html

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修 反推 查CPUIMVP_AXG_PGOOD 0V    PPVCORE_S0_AXG 0V    PLT_RST_CPU_BUF_L 0V   ALL_SYS_PWRGD 1.3V 这个电压是PP3V3_S0上拉而来。 1.3V不正常     这是所有的PG相与发出ALL_SYS_PWRGD 一路不正常都不行。。挨个断开。PVCCSA_PGOOD    CPUVCCIOS0_PGOOD    P5VS3_PGOOD     P1V8S0_PGOOD      P1V5S0_PGOOD  断完这5个PG还是不正常   当断到CPUIMVP_VR_ON   ALL_SYS_PWRGD 恢复正常3.3V      CPUIMVP_VR_ON信号是用来开启CPU供电       看来是MAX15092G 引起的故障 在料板上没找到这个芯片、因为客户比较着急直接飞了一个3.3V 强制开启   装机测试 久违的苹果LOGO出来了 。。就是不知道强制开启的CPU供电芯片稳不稳定

网友A:
ALL_SYS_PWRGD只通过电阻R7974,改名为CPUIMVP_VR_ON,如果断开这个能好,且强行飞一个3.3V到开启脚能好,说明板层有问题了,那么可以直接ALL_SYS_PWRGD飞向开启脚

网友:
这个强制拉个3V能开启话。应该就不是芯片坏了,可能板层有断线或漏电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L_SYS_PWRGD只通过电阻R7974,改名为CPUIMVP_VR_ON,如果断开这个能好,且强行飞一个3.3V到开启脚能好, ...

试过。两个信号连一起。就拉低直1.3V  只有断开才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