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说一下主板时钟电路

楼主(2017-07-10):
主板时钟电路为主板上的各个芯片、总线和设备提供时钟信号,从而保证主板各功能电路以一个统一的基准频率协调、稳定地工作。因为在数据传输过程中,对时序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数据在传输过程不出差错。时钟信号首先设定了一一个基准,用它来确定其他信号的幅度,另外时钟信号能够保证收发数据双方的同步,用通俗一点的话来形容,时钟信号就相当于齐步走队列时喊的那个1-2-3的口令,用来协调全队人的步调一致。主板上时钟信号的产生需要专门的时钟信号发生芯片(简称为时钟芯片),也称为频率发生器。但是主板电路由多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完成不同的功能,而各个部分由于存在自已独立的传输协议、规范、标准,因此它们正常工作的时钟信号的频率也有所不同,如cpu的FSB有200MHz、266MHz、333MHz这些不同的频率,PCI接口的时钟信号频率为33MHz,USB设备的时钟信号频率为48MHz,而这么多组的频率输出,不可能单独设计,所以主板上都采用专用的时钟电路来控制。——新手上路,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辛苦。。
谢谢分享,楼主辛苦。。
谢谢分享,楼主辛苦。。
谢谢分享,楼主辛苦。。

网友:
这些都是纯理论知识,只是了解用到,实际维修它是帮助理解作用,这段话就有些话唠了。我一直觉得,时钟的作用就是列出一排排的时间,每个时间点,都指定要有事件发生。而信号就是它在吹口哨,至于中午12点和深夜12点,它吹不吹,就是它自己主意了。

网友:
新手上路,基础重要,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分析的特别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