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b75-m lx

楼主(2017-07-10):
开机显示后就掉电了,进BIOS就不会,BIOS里提示5V电压高,红示提示,论坛里一大把P8B75-M LX PLUS 12V偏高的,我这个却是5V偏高,而且版本不同,我知道是分压电阻出问题了,在这里请问,在点位图里,如何搜这个5V的分压电阻,它的信号名称是什么?

网友:
请大家多多发言,给些帮助为谢!

网友:
从io的引脚找5v分压脚 或者看io的pdf来找

网友:
这是点位图上的引脚,帮忙看看是哪两个电阻,那个信号,分压后的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
反复试了,是那个12V分压后的电压在BIOS里来检测5V电压,多试了几次把连IO那个脚搞短路了,现在造成5V电压偏低亮红指示报警。订了个IO还没到。

网友:
如果换好IO能好,再及时告诉大家。

网友:
等楼主好消息  好了吗 是io断路了吗

网友:
是分压电阻出问题了,IO原来没坏,被我人为的搞短路了,换了IO,更换了电阻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