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miniA1437无图无点维修

楼主(2017-07-10):
MAC mini 无图无点维修

型号:A1437

板号:820-3228-A

故障:不开机

这个机器是渠道客户送修,说是不开机,自己上电测试亦如客户所说。mini的机子修的少,我电脑里没有这个图纸,上咱们迅维论坛找了一圈,也没找到这个板号的图纸。某宝也是没有,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盲修了。先给板子拆出来……

Mac mini板子延续了苹果的一贯风格,里面还塞了一个电源模块和一块机械硬盘。板子拆出来拿到手,由于没有图纸,没有点位,只能凭经验修了,先观察下板子板子,没有进水腐蚀,烧糊的痕迹,没办法只能拿起万用表,测量阻值了,左戳右捣一番,终于发现有个电感(标着2R2)阻值感觉不正常,5欧左右,没有图纸,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供电,但凭感觉应该是3V供电……

然后万用表又是一番折腾也没找到元凶,只好祭出烧机大法,由于不确定供电是多少V的,所以就从0.5开始烧,电流1A左右全板摸,10分钟愣是没有摸到发热的地方,然后就逐渐加大电压,直到加到2V左右,电流到了1.8A左右,终于在下图这片区域摸着有了温温的感觉!可能是板子厚,散热快,好长时间都感觉不到热……

细细感觉,原来是其中一个小电容短路了,拆掉,阻值上来了,装机测试,终于听到“咚”的苹果熟悉开机声了,维修结束!

网友:
显卡问题遇到两三台  这个机器很少修道

网友:
USB口供电吗?   5V供电

网友:
修短了    最好的方法还是烧鸡     一个一个拆太麻烦了

网友:
直接烧鸡大法。简单方便快捷

网友:
烧鸡大法运用的很好

网友:
学习了    强但是大神

网友:
烧鸡大法效率就是高啊!用好了得心应手。

网友:
这种好贴子,怎么会没办法加分呢

网友:
好吧  这个东西 我干维修都没修到过  真是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