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_ON这个按开机键出来一下就没有了。持续高电压的条件是???

楼主(2017-07-10):
DELL AM6 笔记本电脑 按下开机键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电流从待机0.005A触发到0.16A马上就掉了。待机电压正常,BIOS也刷,EC 8528E已换。 SUS_ON这个按开机键出来一下就没有了。持续高电压的条件是???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938522149\QQ\WinTemp\RichOle\9Q4L@C1HDI}HN@@}OK1JALG.png
没有睡午觉的大师透露一下

网友:
前几天修一台这个电脑,进水的。烧的很厉害

网友:
会不会是后级保护了   南桥的条件你有没有查过

网友:
此本 南桥 北桥。CPU 一体桥芯片。独立显卡芯片。翘起EC的100脚sus_on还是跳变,应该不后级短路。测量sus_on阻值是700以上。

网友:
有可能 SUS ON控制开启的电压有短路了   测下待机   二极转换电压对地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