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6230 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7-07-10):
戴尔E6230 进水机 洗干净触发0.14 加焊南桥刷BIOS故障依旧 求大神告诉怎么修
刷BIOS

网友:
触发到0.14 这个电流应该有很多电压不正常的 按照时序查下

网友:
缺电压,开机测量主板各电感上的电压,一步一步按时序来,有的进水机维修也不难,主要观察进水的地方的,发霉的地方的小电阻,腐浊的地方,维修这个,要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