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说一下主板维修故障

楼主(2017-07-10):
主板表现出来的故障现象复杂烦多,故障点也较分散。不同主板出现的故障也有很大区别。为快速进行故障维修,在维修之前应先把主板故障进行分类总结,维修不同故障主板使用不同维修方法,有针对性、快速地维修,提高维修速度和维修成功率。——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辛苦。。
谢谢分享,楼主辛苦。。
谢谢分享,楼主辛苦。。
谢谢分享,楼主辛苦。。

网友:
话是这样说没错,可是要长久修板的经验呀。最好是先看书,先看别人定义的分类故障,熟悉后就容易自己定义故障了。

网友:
不稳定的一般还是等他出问题的时候好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