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5简单小修

楼主(2017-07-10):
楼下同行送过来一台联想E425  说是屏幕不亮  ,插上可调电源开机 有反应了    原来是暗屏 ,跟同行沟通先测试   在报价 。同行好说话 就放在这里 ,拆机测试屏幕上少控制,果断量保险,没错保险不通了    找料板上拆一个换上  通电OK了  。就是小问题写写为了认证,希望这次认证通过。  上图片看下

网友:
你这样的分享态度,通过了也会被降级。好自为之!

网友:
                     这个机器D95280   坏的多

网友:
这机器应该是3,5供电芯片坏的多,还有贴片管子容易出问题吧

网友:
保险坏了 换个就好  我就呵呵了  保险坏了  没有短路?你逗我呢吧

网友:
就是小问题写写为了认证,希望这次认证通过 认证有什么用??
为了资料  人人都是索取  那么也就没有认证的必要了

更多的希望大家互相分享 共同搭建属于维修人自己的圈子!

网友:
大家批评得对啊    以后会好好维护    多多分享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