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IPXSB REV;1.03

楼主(2017-07-10):
清华同方台式机方主BIOS IPXSB  REV;1.03

清华同方IPXSB REV;1.zip

网友:
收藏起来以后用。。。。。。。。

网友:
可以点亮,进BIOS有密码提示,但是按回车可以进,但不能修改。要改BIOS是不是要输入什么密码啊?我的主板之前是开机两声报警,屏幕无显示,拔掉内存就一直报警。

网友:
      BIOS密码找到了   :thtfpc

网友:
请问 一下 你bios 上转的 时候 有了几分钟啊   我这上传 bios一直显示 百分之百  就是 不显示文件  过几分钟 就没有了
不知道 是 什么情况

网友:
下载  试试   我的报警      换内存了不行

网友(2018-01-03):
刷了bios,亮了,但是那个密码怎样去掉?选启动项也要输密码,很麻烦,而且pe也不好进

网友(2018-10-14):
刷了bios,亮了,发现不用输密码,直接回车,就能进bios。

网友(2019-08-15):
海尔IPXSB V1 海尔IPXSB V1 海尔IPXSB V1 海尔IPXSB 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