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48报警8声

楼主(2017-07-10):
DELL 15-5548报警8声

DELL 15-5548笔记本电流最后停在0.44不动,全板电压正常,刷过BIOS,更换过屏线,屏,处理过显卡,但是一无所谓,依然电流跳变后停留在0.44,于是仔细来查显卡以及主板屏接口的电路和供电。

查了最后发现屏供电和CLK,DATA都没有产生,这样一来可以肯定的就是主板没有检测到屏的存在 ,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发现屏接口处有一个信号走线有轻微起泡,万用表笔一量不通,然后连接好,接屏通电亮机。

好久没有发贴了,今天这台机器有点特殊,我们都知道DELL笔记本报警8声,一般都是显卡,或者屏,这个机器虽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细节和维修方向很重要。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难啊,遇到了,找到问题这钱就是稳赚了。

网友:
这个细节真是给100个赞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我之前都是干显卡,不行就给别人修。

网友:
我手上一台开机4声报警  CPU短了  我擦

网友:
我这今天来了一个和你这一模一样的   USB不能用了

网友A:
7声显卡 8声屏  一般都是看着方面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 楼主用心了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了。有时查了好久都不一定能修好,仔细观察或许就能发现问题了。

网友:
当查找故障到大致范围的时候  仔细观察 就会有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A:
7声显卡 8声屏  一般都是看着方面的问题

7声显卡 8声屏  ??? 这个有待验证

网友:
8声响DELL 给出的解释是没有检测到屏!自然就是显卡-屏线接口-屏线-屏 而屏线接口一般都被忽略!

网友(2023-09-20):
观察的很仔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