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宏碁e5 572g显卡问题

楼主(2017-07-10):
玩过游戏之后,有一定几率下次开机独立显卡直接崩掉,再进游戏时会说该显卡不支持DX11(其实也就是独立显卡不响应了),有时开机直接蓝屏报错,或者再进游戏时蓝屏报错,还有时开机后弹出一个对话框“GT 840m是不可移动的”?重启几次后独立显卡又恢复正常了,玩游戏几次后,开机时又会重复上述问题。显卡驱动程序换了好几个了,系统也重装了一次,还是有这样的问题,本人小白,想求助各位大佬
1,是否能肯定是硬件出了问题,通过软件能不能解决?
2,如果是硬件问题,那属于哪一种问题,自己能不能解决?
谢谢各位

网友:
                          驱动 散热  系统  硬件

网友:
建议你找个专业点检测下  可以找下迅维的全国加盟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