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41主板跑码挡0B

楼主(2017-07-10):
各个供电正常 版号MS-7610 VER2.1 已修好,是USB供电的问题,附上亮机图片

网友:
楼主这么老的主板 还有人修· 各电压·复位 正常的换 刷各BIOS 试试

网友:
供电正常的情况下 我是先刷bios 尤其是 乱码

网友:
我记得好像V星卡OB和PS2有关。。。。。。

网友:
ob好像是没跑马吧,cpu槽看下呢、、、、、、

网友:
查查那些USB检测的8脚正不正常!!

网友:
这种板子实在难修的话这是宣布报废吧    不值钱

网友:
BIOS 刷新一个看看

网友:
查查电压正不正常,,,,,,不行刷bios试试。。。。。

网友:
不用看了,刷BIOS,一刷一个准,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先刷BIOS试一下哩,再查内存的总线!!

网友A:
测测PS/2键鼠接口和USB5V供电是否正常。V星主板PS/2键鼠接口没电压也会导致当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测PS/2键鼠接口和USB5V供电是否正常。V星主板PS/2键鼠接口没电压也会导致当代码。

是5V供电的问题,已修好了,谢谢思天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5V供电的问题,已修好了,谢谢思天大大

修好就行,以后看到V星775板子过了内存但是当0B,13这样代码的,首先查PS/2接口和USB接口供电有无5V丢失的。

网友:
V星的主板都有这个通病,遇到OB查外设

网友C:
现在这板子每人用了吧 已经淘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这板子每人用了吧 已经淘汰了

很少了 不过客户要修 不想换板子啊

网友:
V星的板子档代码一般都是外设引起的

网友:
台式机主板基本都是换,感觉修主板价格太便宜了

网友:
V星的主板USB小芯片坏的较多、、、

网友:
是那个小八脚芯片坏了吧?用线连起来也可以的

网友:
嗯,V星的这个代码OB,跟PS2检测有关。

网友:
供电短路了

网友:
这么好修。。。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吧,bios坏的很多的

网友:
好奇好奇好奇好奇好奇好奇好奇好奇好奇好奇好奇好奇好奇好奇好奇好奇好奇好奇好奇好奇好奇

网友:
供电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