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U11烧糊非通病

楼主(2017-07-10):
昨天修到一个Y470的机子,外地客户拿来我看有待机不加电,这机子在论坛看到很多版本的维修了,拆机发现U11已经烧了 而且基本确定就是因为屏轴螺丝松动引起的,本来想换了U11后试机呢,但是测得U11有短路的情况存在,取下来测还是一样,没办法一步一步查电路吧, 1.5V查到由1.5VP转换断开结点1.5V不短路了,但是往前的1.5VP还是短的,再往下查本来想断开PL501的看位置不是很好下手干脆直接去掉PU501算了,取下来还是发现短路呀。 然后把板子正面靠近PU501的电容测了个遍还是短路,想想会不会是MOS管?你还别说,去掉下管后不短路了, 想着这MOS管也换了,U11是个开关管(师傅说的)虽然烧了但应该不影响也就没换直接装机测试也确实亮机了,但是在要进系统的时候突然蓝屏报错,代码大家应该也能想到,没办法只得拆机换U11了...完了测试OK一切正常。 个人感觉虽然同是U11烧糊,但是问题都不同!!
发帖不易,下载分不好拿,大家多多送点下载分谢谢!!

网友A:
D壳 轴处没有修复、??  记得修复D壳 否则必返修

网友:
原来如此 学习了 这个是轴造成的

网友:
联想这种送钱的机器就是好,多多益善。

网友B:
Lenovo 的壳 质量太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D壳 轴处没有修复、??  记得修复D壳 否则必返修

当然得修复,不然鬼知道下次会坏什么

网友C:
U11烧了不装没关系?这是你师傅告诉你的?

网友:
就是,这种机器不修复螺丝柱 早晚还会坏

网友D:
Y470这个是通病我都花了好几个窟窿了

网友D:
我想要一个下载分怎么这么困难呀呀啊呀

网友E:
Y470通病都比较多, 都是给我们赚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要一个下载分怎么这么困难呀呀啊呀

认证账号 珍惜下  不要灌水!

网友F:
U11 烧是必须要换个的 否则蓝屏116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U11 烧是必须要换个的 否则蓝屏116报错

是啊,我们老板告诉我那是个开关管,只要电压导通过去就没事,所以就出现第一次的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E:
Y470通病都比较多, 都是给我们赚钱的

其实也不见得,有时候问题太麻烦就不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Y470这个是通病我都花了好几个窟窿了

亲,你花好几个窟窿干嘛了?窟窿是用来干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U11烧了不装没关系?这是你师傅告诉你的?

不是不装,意思是表面虽然烧糊,但是测得没有短路就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novo 的壳 质量太差

确实,从老款的Y系列到如今的G400等等都一个人鸟样

网友:
送钱的机器。。。这个管坏了。不是蓝屏116.就是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