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30A 在BIOS 里能用键盘 在系统下不能用键盘

楼主(2017-07-10):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E4430A 的 笔记本  问题比较个性  在BIOS下键盘 触摸 都能用  进系统不能用 键盘  触摸一开始可以用  一按键盘触摸板就不能用了 重启问题一样 触摸一开始可以 一按键盘就都不能用了   外置USB 可以用  考虑不是键盘的问题 不过还是换键盘试过  问题依旧  拆机确定没有进水 从新做过系统 问题依旧 怀疑BIOS  EC 问题  拆机突然有个想法  BIOS 下可以用  系统不可以  拆机找到BIOS 电池  拆下 短接 放电  在按上  问题解决  装机试了一天 没问题

网友:
一般遇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放点  刷BIOS   好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
学习了一般遇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放点  刷BIOS   好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A:
有些系统坏了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发现现在的机器动不动就是BIOS坏,好无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系统坏了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先做了3次系统了 win7 win8 win0  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