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平板]
小米5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7-10):
客户拿来个小米5,说好好的昨晚还在用。睡觉前插着充电,早上起来发现不开机。

问维修史,说以前一切正常。

打开后盖,明显修过啊

继续拆,以前进水过啊,估计就胡乱吹两下了事,结果腐蚀严重了

拿下电池给正极加个4v,漏电250ma,嗯,就是250

拿起牙刷洗刷刷,再加电,发现上电没漏,开机到170ma停住

问群友,说干字库,看看字库的屏蔽罩也有水痕迹

那就干字库,拆了个料板的字库,发现没钢网

手头只有苹果的,随便找了个iPhone5s的钢网,用基带那个可以植上一半左右的锡

剩下的就在钢网上制造点钢珠,手动摆上去

锡都植上去后发现锡球大小差别蛮明显

然后在10000目的砂纸上摩擦摩擦,再风枪吹吹

反腐若干次,锡球基本大小均匀,掉的点那个是空点,不要在意

上机,开机,正常,收工。
补张开机图,屏有进过水的痕迹,账号所是他们自己搞的。

网友A:
牛啊,这样搞定了字库,我勒个去,30字字数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啊,这样搞定了字库,我勒个去,30字字数限制

元哥,过奖了。你才是大牛啊。

这个焊点少,我当时数了下总共132个吧

用苹果钢网能植一小半,剩下的搞搞也快

网友B:
你帖子里写的是拆了料板上的字库,装上应该需要刷机?

网友:
这个要加分,想到沙皮打磨,有创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帖子里写的是拆了料板上的字库,装上应该需要刷机?

第一次开机有个什么提示的,没注意看,点了个按钮重启了,过了好久就到激活界面
也就是没刷机

网友C:
楼主换上去的字库也是小米5上拆的吗,换字库对账 号锁和串号之类的有什么影响没得

网友:
楼主厉害  盲修  还是有图纸啊  我怎么感觉  国产的 很多件订不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换上去的字库也是小米5上拆的吗,换字库对账 号锁和串号之类的有什么影响没得

手头刚好有2个进水的小米5板子,字库都64g
原机32g,我用拆机的64g装上,就刚开机有个提示,等一会自动重启完成就到激活界面了

网友:
楼主好有耐心啊,锡球自己一个一个点上!

网友:
小米5的字库这么少的点?一直不敢动大的芯片。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经验丰富,学习了,加分必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帖子里写的是拆了料板上的字库,装上应该需要刷机?

么有重新编写,里面的资料还在,不需要刷机的,直接进入桌面了。

网友:
张老板技术不错!关键是耐心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头刚好有2个进水的小米5板子,字库都64g
原机32g,我用拆机的64g装上,就刚开机有个提示,等一会自动 ...

那两个板子现在体现价值了,——三十个字的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么有重新编写,里面的资料还在,不需要刷机的,直接进入桌面了。

资料应该是没了,第一次开机没进系统有个提示
后来的重启应该是还原出厂设置了
不然也不需要重新激活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   用苹果5  的 网  也能 搞上去 不知道现在稳定吗

网友:
楼上说的技术比较高啊,字库不要植锡网都搞定了,佩服

网友:
很多修台板的都有手工摆珠经历
难度没什么,只是比较费时间

网友:
用5s的钢网先植一部分,只为了省点时间

网友:
学习一下的点点滴滴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

网友:
之前也碰到一个米5,没修好,情况是正常使用死的,黑屏,电流定住!或许是字库问题,以后可以根据楼主的经验试下

网友:
楼主挺有耐心的,值得学习。。。。。。

网友:
字库 是管理什么东西的?

网友:
感谢大神好东西分享;小弟学习中’

网友:
i芯片级维修 厉害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怎么确定170ma就是字库。。。。。。。

网友:
我这里接了台小米5 ,开机直接200ma起跳,跳到350左右慢慢归零,这是哪里问题

网友:
楼主好厉害,遇到这样的机子我都推掉了,没信心做好

网友F:
小米5的字库有黑胶吗?
多学多问多看
没黑胶。安卓也许就高端型号有黑胶吧,弄过些低端的,都没看到黑胶
详情

网友:
只要能有方法修就好啊。。。。。。

网友(2017-08-14):
这个也能修啊?膜拜大神

网友:
能说说收的多少钱吗?

网友:
请问各位高手,按开机键160左右,放开归0是哪里问题,没上字库但连USB不进9008

网友:
这样的都能修的起来 技术了得·· O(∩_∩)O~

网友:
搞得好啊,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老司机 老司机 得亏是字库 其他的锡估计没这么好搞

网友:
老司机值得学习。。。。。。。。。。。。。。。。。。。。。

网友:
看来玩的也是挺溜的啊 。。。。。。

网友:
字库是不是就是硬盘啊?楼主好厉害啊   用苹果5  的 网  也能 搞上去

网友:
技术过硬,平时的积累也很重要,有好多时候想修机结果发现没旧板拆件。

网友:
你直接干的字库还是干的CPU

网友:
安卓机 ,不开机维修这块的帖子还是比较少的。 希望楼主多多分享

网友(2017-09-13):
看看学习学习,三十个字的限制。

网友:
这么快断定是基带。。。。跟做桥一样了,还值球

网友:
修的不错主要焊工好又有耐心。问题大概的都能猜到

网友:
经验借鉴  值得系学习

网友:
必须来这里说下
当时确定硬盘问题
是事先问了迅维群的各路大神的,不然我也一脸懵逼

问了问题才自己动手,反正进水机么,客户多数死马当活马医的

焊接的问题,只要时间够,慢慢折腾而已,我就空闲时间多

另外用砂纸打磨比较费事,但是能把颗粒搞差不多大,时间多可以试试

当然最方便的还是买相应的钢网,直接植锡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米5的字库有黑胶吗?

没黑胶。安卓也许就高端型号有黑胶吧,弄过些低端的,都没看到黑胶

网友:
这个进水机,明显上家搞不了,才拿给你的,大师级别

网友:
牛逼呀    ,,,,,植好了,,,,,,,,,,

网友:
楼主的料板跟故障板是同型号的吗,居然装上就能用

网友:
看看怎么样 努力升级权限 样搞定了字库,我勒个去,30字字数限制

网友:
牛人 学习中 膜拜楼主 小手一抖 几百到手

网友:
摆珠那叫一个难受啊 脖子真受不了

网友(2017-10-19):
楼主牛啊, 锡球都磨得这么溜

网友:
像这样的机子我一拿到手就不会修了,因为不知道这一会儿修好,下一秒又会出现什么故障,返修率高。

网友:
看着进水了的问题,是换了字库吗

网友:
修国产机都还没干过智库和U,像这种都退回去了

网友:
厉害了,这方法这技术没的说,:daxiao:

网友:
厉害,厉害,这个字库的故障点锁定的6,说实在的不好锁定故障

网友:
资源共享 感谢 楼主好人
收藏以备后用

网友:
厉害不错学习啦,挺好的。。。。。

网友:
小米芯片不打胶,方便维修,即使在u上弄也不会不开机,换了u,没换硬盘,换硬盘要重写射频参数,否则会有信号不好,或通话可能有问题

网友:
能修国产的都大神 膜拜啊

网友:
楼主的耐心值得佩服,我碰到这个直接无视它们

网友:
不会发贴,表达不清楚的请将就看看,会越来越好的。

网友(2018-02-02):
楼主这操作可以说666了

网友:
楼主可以哦。。国产机会修的人应该还是比较少吧。。一般他们都搞苹果的多

网友:
字库旁边的电容短路也会这样吗
学习了 大神

网友(2018-03-05):
好资料,谢谢楼主分享的精神,我还在学习中。。。。。。。。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膜拜的对象,看来要像迅维大佬们努力学习了

网友:
我觉得这样的机器不用重置字库,直接风枪吹吹估计也就好了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 ,这样搞定了字库
楼主好厉害啊 ,这样搞定了字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