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按开关半小时左右亮机

楼主(2017-07-10):
  G480   按开关半小时左右亮机  板号   G480  LA-7981P  REV1.0  显卡 N13M-GE-B-A2   处理器  I7      能亮机 随便用都没有问题   刷了个BIOS好了  测试几天都没有问题       这样的问题联想的机器很多!

网友:
方便把测试稳定的BIOS一起发上来就完美了。

网友:
刷了个BIOS好了!把稳定的BIOS一起发上来啊。

网友:
学习了加分加分 这个机器好像是bios损坏

网友:
我就不相信   按开关  你能等他半个小时

网友:
我有这个G480 的BIOS谁要联系我!!!!!

网友:
把BIOS给传上来啊!方便大家下载

网友:
半小时定时关机的多是和BIOS有关

网友:
板号   G480  LA-7981P  REV1.0  显卡 N13M-GE-B-A2   处理器  I7      某宝网买的  测试过好用

G480 BIOS

网友:
把BIOS上传上来给大伙用用咯。。。

网友:
楼主    发个BIOS会更完美。。。。。。。。

网友:
                     还没碰到过这样的故障 。。。。

网友:
这个是怎么修好的呢  半个小时怎么等的啊?   很厉害

网友:
还有这样的啊   真是长见识了    学习

网友:
一直认为BIOS 不会出现时好时坏的。。 要么好要么坏才对的。。。。

网友:
开机等半小时才能亮机,真的是要等半小时吗?还是夸张的说法!

网友:
联想的电脑就是bios好出问题,疑难杂症先刷bios

网友:
开机慢 很多都是bIOS的事。昨天遇见过一个Y400开机慢  而且开机后花屏  换了显存好了

网友:
属于软故障还是比硬件问题好办些的

网友:
要不要 那么厉害  按个开关还要等半个小时

网友:
要是上传个BIOS就完美了

网友:
按开关半个小时才能亮机 这样的问题我是发现不了的

网友:
很多都是BIOS有问题的,好易搞的,

网友:
很多都是BIOS的问题,看到过很多

网友:
等半个小时才亮机应该跟BIOS没有关系吧?没见过。见过显卡虚焊等机器的机器发热了才显示的就有。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