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W650DC DDR4内存供电2.5V不出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17-07-10):
机型:神舟战神W650DC
板号:6-71-W65D0-D02
故障:不开机(上内存与不上内存开机电流1.15A)
维修过程:
一:作为一名合格的维修工程师首先要进行外观检查,经目检未发现撞件,烧件,针弯,倒pin等外观问题。
二:各供电电感阻抗量测;经测量未发现短路,阻值异常等情况。
三:空载上电;插上可调电源,短接j_sw1的10pin触发开机,空载情况下电流0.14A

四:负载上电:装上CPU,内存,触发之后,开机电流1.15A,插拔内存电流依旧。

五:故障确认;依据维修经验,既然插拔内存电流不变,就按照不过内存维修。
五一:量测DDR4代内存的工作条件,这一步可以参照认证通过-无私奉献笔记本DDR4内存槽主要量测点: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84965-1-1.html当量到主供电2时,发现2.5V电压为0V,锁定故障。

五二:花10分下载一份该板图纸,查图可得2.5V由PU15芯片发出。

附PU15高清无码照。。。。。。。。。。。。。。。

五三:量测PU15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0.26V,WHAT?不是说好的3.3V么?

五四:继续追查3.3V,是由U16芯片发出。

再附U16高清无码照。。。。。。。。。。。。。。。。

五五:量测U16的工作条件,这颗芯片有两只电压输出,另外一只3.3VS先不管。PIN1PIN2阻值515欧姆,NO Problem!
供电PIN1PIN2=3.3V正常,控制PIN3=3.3V正常,输出PIN13PIN14=0.26

五六:根据维修经验,有供电,有控制,输出不正常(前提阻抗正常)的情况下可以100%断定是芯片本体不良。果断从旧板上拆一颗料换上去。
直接上负载,装内存,触发,电流蹭蹭蹭跳过1.15A,掉电一次之后电流来到1.31A

五七:再次量测内存259pin,电压2.76V。咦,高了0.26V?这是由于鄙人的万用表历史悠久,所以测量出的电压有一点偏差,请看官们一定要淡定!

六:不一会,CRT显示了,再插上LCD屏开机,完美显示,prefect!

到此故障修复!描述不周到的地方,还请各位包涵!

注:
1。鄙人不会用示波器,所以本贴不会出现与波波相关的内容;
2。图纸链接全文首发6-71-W65D0-D02: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9645-1-2.html;
3。由于BIOS存下来之后再刷到另外一块板子上就没有ME,导致开机超慢,所以就不发了;
4。X电压不出维修技巧--------1,是否短路?2,VCC。3,EN。4,OUT。。。。。。。5,POWERGOOD
5。附主板系统架构

不出内存供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5619-1.html

 会员12857972元2022-10-29 10:58

网友:
ddr4的电压2.5v?

网友A:
看哪个链接有说明 主供电 1 1.2   主供电2     2.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哪个链接有说明 主供电 1 1.2   主供电2     2.5V

我也看到了,
主供电1         VDDQ->1.2V(电感)
主供电2         VPP->2.5V(Pin257/259)
SPD供电         VDDSPD->3.3V(Pin255)
负载/总线供电   VTT->0.6V(Pin258)
基准电压        VREF_CA->0.6V(Pin164)
内存时钟        SMB_CLK->3.3V(Pin253)
内存数据        SMB_DATA->3.3V(Pin254)
复位            DDR4_DRAMRST#->1.2V(Pin108

网友B:
主供电应该是1.2V
DDR4多了一个VPP电压2.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供电应该是1.2V
DDR4多了一个VPP电压2.5V

是的,DDR4代所有的供电和信号都是鄙人经过实测的,供电部分多了一个2.5V主供电,其他供电和信号与DDR3代差不多

网友C:
这板就是牛,台机的u干上本本

网友:
就系喜欢看这种图文加知识点的文章,学习到知识还有修机思路,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就是牛,台机的u干上本本

帖子了这么久终于被你发现了,CPU是1151的

网友D:
遇到两台都是PCH坏,你们真好运气,能修到电路问题的

网友E:
2.5V电压是什么内存上的电压呢,没见过那个内存是2.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2.5V电压是什么内存上的电压呢,没见过那个内存是2.5V的

DDR4代的槽子有2.5V的VPP电压,请知晓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两台都是PCH坏,你们真好运气,能修到电路问题的

如果PCH坏的话,那就是南桥没有发出内存复位,只要是按照内存的工作条件查,一般都能查到问题的

网友F:
笔记本主板差电压还是好修的,电源芯片都差不多模块

网友:
貌似我有料板,回头再修修看。不知道是啥故障了。

网友:
四代的  内存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笔记本主板差电压还是好修的,电源芯片都差不多模块

同意,电压问题确实比信号问题好修,现在新出的Skylake平台集成度高,信号大多数直连,很难量测到

网友:
DDR4 代内存的机器  还修到过呢都在保内呢

网友:
很强大,第一次看到DDR4的图纸。!!!

网友:
楼主太猛了 都修到4代的了 厉害

网友:
兄弟 这不插内存和插内存电流都一样 也可以是不过U吧
怎么果断知道档内存呢

网友:
虽然我也能修 但还是得加分
没修过DDR4 这贴学习到了

网友:
这板就是牛,台机的u干上本本!!!!!!!!!!!!!!!!!!!!!!!!!!!!!!!!!!!!

网友:
这芯片功能强大,估计以后采用此芯片的电路,芯片都易坏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思路很清晰,多谢分享。

网友:
4代的主板还没修过

网友:
为什么不是直接连过去看看呢,就像个MOS管

网友:
楼主理论扎实啊 真的是详细

网友:
供电部分多了一个2.5V主供电,其他供电和信号与DDR3代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