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jd 2.0 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7-07-10):
板号:X550JD REV:2.0

故障: 不触发
维修过程: 待机0.004  不触发
开关电压正常  3.3
LID_SW 信号正常  3.3
待机电压3 5 正常
EC_RST 正常  3.3
ACIN 正常   0V
PWR_SW 正常  3.3-0-3.3
桥晶振  两脚都起震
EC供电正常
COMS电池放电。 上电。0.58 不动了。
断电,装上COMS电池,再次上电,0.55 不动了。
断电,再次上电 触发正常。 电流刷刷刷的 跑亮机了。。
再次断电  触发正常 显示正常  运行正常。。
再再次断电5分钟。 恢复原故障。。 不触发。。  如果继续上面的步骤。 还是可以显示的。。 不再重复了。
怀疑BIOS 刷过。一样。  怀疑桥空焊, 加了。 还一样。估计本体不良了。
不触发的时候 短接 PM_PWRBTN#  也可以上电。电流 0.55  断电后 可以触发,可以显示。。

搞郁闷了。 求救。。 脑子混乱了。。 请大家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看看103排阻正常不。华硕的排阻坏太多了   还有就是时钟电路

网友:
进水 的地方 仔细看看有没有断线的  测测电阻 是否准确

网友:
看来有排阻不良导致的 ,这两天修了一个华硕E402MA主板  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  没有搞好

网友A:
不插小电池看看会不会一直正常

网友B:
电流0.55的时候不亮机 测试下此时的工作条件

还有不触发的时候也测试下 查下RTC线路等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  待机0.02 按开关0.03 电源灯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插小电池看看会不会一直正常

不插小电池,要断电2次 才能正常开机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0.55的时候不亮机 测试下此时的工作条件

还有不触发的时候也测试下 查下RTC线路等

0.55 的时候 全部电压正常,二级小电压也正常。 RTC正常

网友:
看来有排阻不良导致的 ,这两天修了一个华硕E402MA主板  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

无聊林 -1 -1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看来有排阻不良导致的 ,这两天修了一个华硕E402MA主板  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

无聊林 -1 -1 都是白开水,装什么优乐美

网友:
哥修好了没有我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啊。修得很头大。

网友:
华硕的没有图纸有时候进水很难修的。今天接了一台南桥背面进水的,还在那里放着。

网友:
排组问题啊

网友:
一台一样的问题。楼主修好了没有?修好了说一下是那里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