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150一个现象,不知道是不是B150定律

楼主(2017-07-10):
刚通过的认证 憋死我了一个多月不能来这里……终于又跟大家见面了哈哈!
毛病不是大毛病但是第一次遇到,发出来希望能帮到没遇到过的朋友!
i5-6500  B150 1050ti 金邦8g2400

游戏蓝屏 前前后后有几回做系统什么的就不说了!
直说最后一次跑测试 会定版死机 死机后reset键 无用power长按可关机!第一反映应该是主板坏了,拆机裸板跑了1小时没毛病,装回去跑10分钟又定版,再拆机跑测试15分钟定版,因为板子时间不长 桥也不是很热,没考虑桥虚,塔型散热器有可能那个是座子虚?但是座子虚也不应该reset不了啊!先易后难,散热器拆了换了个普通的青鸟上去,这次测试跑了30分钟后定版!比较没有头绪,遇到这样的我都是放一边 干别的活!
晚上睡觉的时候回想这个,突然觉着1小时 10分钟 30分钟这个时间问题有说道,会不是跟温度有关系,裸板的时候散热好啊!
第二天一早开门就搞,没用风枪用的吹风筒出风温度应该在60上下!下半部1桥1分钟没毛病……吹上半部3秒定版,关机放一会重新来,吹上半部左侧CPU供电没毛病,吹右侧内存部分3秒钟定版!艹居然是内存…… 第二次来的时候跑mest2圈都没发现问题 也是醉了!手里没有ddr4的条子 只能让客户第二天来取!换好各种测试没问题交货!那么重点来了内存不稳定为什么会造成定版后reset不能起作用那?求大神分析哈!

网友:
另外后换的内存8G居然是单面只有4颗粒!我去现在太牛逼了岂不是普普通通一条就32G了啊

网友A:
金邦的内存不怎么好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邦的内存不怎么好的吧

就那么回事吧,问题不是内存好不好,主要是内存不行 不能reset这是个事啊!

网友: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让我来学习一下顺便蹭分

网友B:
还真没注意reset是否失效,昨天遇到一个6500+B150的机子,不定时死机(定屏),死机以后直接就拔了电源线。也是温度影起的,原因反人类400装反了。导致内存温度变高。

网友:
这种主板还在保修吧,我还没有遇到过哦,

网友:
定板就是死机,硬盘,内存嫌疑最大,如果有条件,可以考虑从这2个方面替换。

网友C:
遇到过一条新内存不行,装不了64位系统的,折腾了一天,真心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一条新内存不行,装不了64位系统的,折腾了一天,真心坑

新的就有坏块的 我经常遇到 各种牌子都有!这个真无解!不过像这台死机以后resert不好使的 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真没注意reset是否失效,昨天遇到一个6500+B150的机子,不定时死机(定屏),死机以后直接就拔了电源线。 ...

看来ddr4的热稳定性不怎么滴啊!主要是reset不好用 这个比较坑啊,就是不插U和内存主板也应该可以复位的啊!TMD 不知道B150是怎么个设计内存能引起死机不复位 醉了!

网友:
金邦内存我喜欢他终身保固,兼容性真的可性

网友:
刷新 主板  BIOS   你试试   有可能 是BIOS问题

网友:
内存还是威刚的可以 ,用了这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