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410P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7-07-10):
板号 NM-A031

待机电流0.01,3V 5V正常,按开关后电流到0.12 3V 5V保护,待机芯片1225C发烫。

断开PJ401后节点两边都有3V的电压,此时可以上电亮机

Q148的D极待机时有3.8V,S极电压在3.3V,摘掉Q148后S极电压为0
+3V_PCH漏电一般都是PCH坏了,更换PCH后OK

这个机子换桥后开机慢 要刷 UH52
顺便把BIOS也传上来

网友A:
断开待机电压 节点还可以亮机 这么神奇吗

网友:
我擦,断开隔离点可以亮机  什么的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断开待机电压 节点还可以亮机 这么神奇吗

这种估计是描述故障 或者是写的逻辑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估计是描述故障 或者是写的逻辑有问题

就是   断开节点  二级转换都没了  还能两句我就不信

网友:
为何感觉看的蒙蒙的呢    难道我没有理解有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待机电压 节点还可以亮机 这么神奇吗

的确是断开节点后还有电压,这个电压是+3V_PCH从Q148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待机电压 节点还可以亮机 这么神奇吗

断开节点还有3V,可以亮机,USB口不能用

网友:
桥短路了啊 ,

网友:
这个桥还是号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