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 改集显详细介绍!

楼主(2017-07-10):
根据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9553-1-1.html 这位大师的补充!
其实不用拔那么多东西。 只需要拔了 IC MOS 管 就可以了。

网友:
工具图片应该是b470吧,楼主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
楼主 威武66666666666666666  太厉害了

ct4251809 -1 -1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路过收藏下,以后应该用得到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

网友:
感觉有点不对劲  这个不是G470的主板  有点像B470主板

网友:
上次碰到铁壳烧 CPU集显也不能用,集显不能用了,独显也装不上。是不CPU坏了。但装上新的CPU开不了机

网友:
如果这么说的话  断开独显供电电感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芯片不用拆!不过这机器那个CPU供电烧的多吧!CPU 坏的也多!

网友:
这个机器独显不是很爱出问题的 一般能修好独显还是不改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

严管版块 禁止灌水!

网友:
我还以为是关闭集显呢?原来是关闭独显,普通机器关闭独显很好改的。

网友:
这个比HP的要简单的多了,感谢楼主

网友:
这个机子主要就是CPU那难搞,其他的一般都用不着修!!!

网友:
90%其他地方不会坏!!!!!!!!!!

网友:
收藏了,希望以后有机会用得上,谢谢楼主。。。。。

网友:
学习了。。。。。。。。。。。。。。。。。。。。。。。。。。。

ct4251809 -1 -1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改的地方还真多啊。第一张图片那个大的芯片是什么

网友:
楼主高明呀 !  又学到了一招呢!

网友:
这个大多数都是铁壳坏,CPU坏的也多

网友:
路过学习,这种机器还是经常修到,一般是CPU供电铁壳管坏的多些,以后碰到改一下试试。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不过一般多修好的。

网友:
方法简单明了,收藏..唉,其实有时候评论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事情,非让人凑字数,说些无意义的话.

网友:
这是好东西。。先收藏了。。以后会用到

网友:
这也可以,福利帖,路过学习了。

网友:
你这个是独显供电坏了。直接去掉供电。改输出方式是吧。

网友:
技术                                                                  到位

网友:
楼主修的好!!思路明缺!给力,加分!

网友:
这个机器独显坏的不多吧,我这都是铁壳子,看到就头疼,就怕CPU也烧坏了。不错,给你加分了

网友:
这么简单啊

网友:
改集显  这样 也可以  啊 下次 试试

网友:
这机器CPU供电烧的多显卡这边修的还比较少。。

网友:
*脏话*,,联想B470 还可以改集成显卡,,值得学习,,楼主厉害

网友:
这机子独显坏的很少,坏的多的还是集显供电和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