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一台surface pro4 求维修资料

楼主(2017-07-10):
资料太少了,客户拿来surface pro4 屏幕太鸡巴难拆了。
拆机发现充电口附近有个黑色电阻烧糊,其它没有发现大问题。
按开机键,测试到的电压有3.3,5.0,1.0,1.0这些电压,
资料太少,不知道都些是什么电压,放大图看有标记

网友:
这种机器拆机要很小心,特别是摄像头附近,这个wifi天线已经拆坏。

网友:
小方块电阻看起来是和电容并联的

网友:
微软比苹果还要坑,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acj,MAX6479BL25AD3  这个芯片没有输出,不好买,有师傅帮忙吗,看看料板有没有,现金求购啦

网友:
上面烧糊的不是电阻,是二极管。我的现在隔离不过,搞得头疼,主要没资料

网友:
这个屏幕 都不敢拆 怕给搞碎了  看教程 屏幕粘的很结实

网友:
楼主机器还在吗?就是把你说的那个6脚的芯片拆了隔离能过吗,我的现在隔离过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