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b460通病维修 小白勿喷

楼主(2017-07-10):
今天接到一台机器   待机0。038   待机一看有点高  而且 按开关无反应   拆机之后直接看到3v5v的供电芯片进水了   然后清洗干净并换掉了51123   换掉之后插上稳压电源  一看  我擦待机电留都没有了   然后一会没有过保护隔离  随便量了一下19v公共点  有电的   然后去查3v5v芯片工作条件  发现en开启没有满足条件只有0。33  看图纸是由19v通过两个电阻分压来的    电阻阻值正常  但没有19v   飞了一个19v   电压出来了  机器就修好了

网友:
进水断线了,进水机子就是要细心

网友A:
还是不错的,有思路就行,如果是不会修的,就会不知从何处入手。你这个不叫通病吧

网友:
学习了,不过的经验。学习了,不过的经验。

天意wx -4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这也不是通病呀 大师 进水机子

网友:
这个是进水断线了,没有开启电压,导致3 5V不出来

网友:
腐蚀断线了这是

网友:
这个算通病的 51123的EN脚是19V连一个249K的电阻过来这个地方很容易腐蚀

网友:
楼主,机子进水了。。。确实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错的,有思路就行,如果是不会修的,就会不知从何处入手。你这个不叫通病吧

这个确实通病  今年修了4台了  他是上面有个贴纸   冷热交替会吸水  下次你可以撕掉

网友:
是啊   不过我打错字了  让别人都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