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 G460电池不能充放电,适配器开机正常,版号LA-5751P

楼主(2017-07-10):
联想Z460,版号:LA-5751P,电池不能充电,(电池确定是好的)也不能放电,单电池没有待机,不触发,插上适配器能开机,进系统显示认到电池,但是没有充电,
充电芯片ISL6251的1脚和24脚都没有电压,3脚EN也没有电压,正常1脚应该5V,3脚有个3V的充电开启信号,由EC89脚提供,

充电芯片1脚的DCIN由PQ2过来的,PQ2的电压由PQ38导通产生,二PQ38导通由PD1控制,PD1的2脚FSTCHG由EC过来的,

更换充电芯片和EC后,FSTCHG还是没有产生,于是直接拉个3V信号给PD1的2脚,充电芯片的24脚有19V的电压,1脚有5V,3脚有3V,19和20脚有19V,但还是不充电,充电电感上有11V的电压,但是会慢慢往下掉,直到变成0点几V,电池接口那边3,4脚有3.3V,5脚不接电池3.3V接上电池变成2V左右,都对的,

现在又刷了EC BIOS,还有南桥BIOS还是不充电也不放电,EC  BIOS刷了好几个,都是对着版号下载的,再说一遍电池肯定是好的,已经排除过了,现在没辙了,哪位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A:
你看一下两个保护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两个保护管

哪两个保护管,。。。。。。。。。。。。。。

网友C:
充电的上 下管更换了,看看有可能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的上 下管更换了,看看有可能是这里的问题

上下管都换过了,但是为什么刚插上电源充电灯会黄的闪一下,然后量充电电感上面有11V左右的电压,然后就慢慢往下掉,掉到0点几V左右

网友D:
刚开始充 马上就不充了   有可能充电电路有过流现象  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开始充 马上就不充了   有可能充电电路有过流现象  保护了

也不确定是不是刚开始充了,只是接上电源那一下,闪了一下黄灯,量充电电感有电压,然后电压慢慢往下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哪两个保护管,。。。。。。。。。。。。。。

应该指的是保护隔离部分的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指的是保护隔离部分的管

版主,你认为也是那些管的问题吗?

网友F:
我之前碰到过的情况是 asus BQ7A 不过保护隔离  是充电芯片坏,后来相同型号的 找了个论坛说可以代用的 好了 有待机可以开机显示 但就是不充电 跟你情况一样 找不到问题 后来没办法 订原芯片 换了 就好  这是我的经验 不知道 是否一样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类似的问题,楼上说插电一瞬有电压慢慢回落,大约问题就是保护了,过流保护的可能大,重点检查隔离 还有过流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碰到过的情况是 asus BQ7A 不过保护隔离  是充电芯片坏,后来相同型号的 找了个论坛说可以代用的 好 ...

我换的就是相同型号的芯片,换了2个,EC也换的相同型号的,EC BIOS也刷了

网友:
能充电么?你不要修放电,你修充电就对了,系统能认到电磁点量么?还有温度,电磁的,电磁温度异常  不会充电

网友:
检查公共点的两个MOS管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哥们,不冲电不能光是BIOS的问题了。得查芯片的供作条件。

网友:
遇到两个都没搞定

网友:
很好楼主,不错加油。一看楼主就是一个高手

网友:
这样的情况一般跟BIOS没有关系吧,我觉得还是充电部分的问题

网友:
充电问题真是头疼的很 。。。。。。。。。。

网友:
充电大电感后面有个小电感或者0欧电阻      把这个换了试试

网友:
这样的问题没有遇过,要么换电池好的,要么换芯片或是上下管好的,

网友:
    BQ 的 弄了 以前的 都忘记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