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t掉电,不触发简单维修

楼主(2017-07-11):
机器型号,话硕k43t
板号,LA-7551p
同行送来一台话硕机器,没说问题留下机器就走了。忙完手上的事就看了下,插电按开关触发了,电流一路小跑。居然亮了。咦,什么情况,想想都不会这么简单。进系统进到一半的时候掉电了,然后再按开关没反应,恒流源看待机也没了,算了,没那么多死鱼捡,还是乖乖拆了修吧,拆机打电压,有19v没3v5v 打3  5 v阻值正常,找图纸(由于没分了还是先去灌了几个水才下到图纸,5分啊,现在分难挣,用的快啊)待机芯片RT8205

供电19v有,基准2.0v 线性开启3v,线性3.5v都出来了,再测pin1和pin6脚3  5 v电压的开启没有,打阻值正常,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看图纸开启经过pq307实测pq307   2   5脚5v不正常,当然不会有开启,接下来查pq308  pin2没电压,分压电阻没问题,vs19v,正常来说要出一个5v导通pq308拉低pq307的2  5 脚,这里不对,取下pq308还是一样,断开pr317后电压出来了,但是vl是正常应该是5v,看来问题应该出在vs_on上了,打阻值正常,不是短路拉低

追查源头到pu1(不知道是个什么芯片)查一下吧,反正就几个脚,1脚供电正常,8脚0.7不知道是不是对的,看了下图按说应该分压得到一个2.5v左右的电压,实测0.7没对,直接干下来,再测8脚电压正常了,vs_on也对了,3v 5v 也出来了,按开关触发亮机,没找到这个小东西就干脆没装,测试也不掉电了,正常使用,想了想最后没装这个玩意,应该没什么影响。至此维修结束。

至于为什么刚拿到手上的时候为什么还能亮机我也没深究
小弟技术不行,语言能力也一般,可能表述的没那么容易看懂,但是我尽力了,哪里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大神指教
维修不易,发帖也不易啊,各位看官加点分吧,不知道怎么回事图纸没发传,等会看看下面能不能传
补充:那个坏的芯片是温控,之前没注意到图纸上标的 type

网友:
补上图纸 LA-7551P

网友A:
常见的一个温控芯片,TYPE只是指那个电容的类型
上面方框THERMAL指温度,PH1为热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见的一个温控芯片,TYPE只是指那个电容的类型
上面方框THERMAL指温度,PH1为热敏电阻

谢大神讲解,一般我看到那些关键性的名字也就知道了,没那么了解

网友B:
拆掉就少了个温控。。记得sony cs的机子,掉电都是温控去掉就不会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就少了个温控。。记得sony cs的机子,掉电都是温控去掉就不会掉了

是啊,有的机子拆掉没事,有的机子就不行

网友:
图纸论坛有 不用上传

案列写的还算细致 加分了

网友:
赚分不易   给你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