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电压不稳导致现代E193不开机

楼主(2017-07-10):
故障现象:通电开机无反应指示灯不亮
实测数据:直流5V=3.4~4.2V跳动不正常
     取出电源板观察无电容怀孕,可能负载短路,摸驱动板无过热的地方,排除负载短路故障在于电源板,看了下没几个元件、无非就是1000UF电容、TL431、817光耦、还有一个就是六脚小米粒电源管理,全换了无效。。。

            没办法,大扫荡,把整片电源板电阻、二极管全测了没发现异样,只好通电测电源管理芯片(六脚米粒)供电VCC发现12V上下跳变,不用多想,直接换10UF/50V电容替换试机,输出电压稳定,连接好驱动板、升压板、屏线开机完美显示,故障消除。

           以上小经验希望能帮到大家,无营养的贴子,渴望大家给点分吧,最近手头有点紧了,先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供电VCC脚滤波电容失效常有的事儿.

网友:
这个电容  在很多显示器上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好思路 好多怀孕的电容换了就好  没怀孕的有时也是坏的

网友:
电解电容用久了容量会变小,引起反馈电压不足,小六脚IC也易损坏较多,型号多,代用多,要注意第三脚的对地电阻

网友:
这个电容比较容易失效,但是正常的时候测这个VCC也在跳变,跳变并不能作为判断依据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供电VCC脚滤波电容失效都是常见的问题了,一般都可以修好的

网友:
楼主点赞!!加分!!有图有理!!学习了!!楼主一定花了不少时间修的吧!!

网友:
50v这个小电容貌似很容易出问题,之前也修到好多电压跳变,搞了一遍最后把它换了就好了

网友(2017-08-27):
带不起负载一般都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电容失效,常有的事儿

网友:
这个小经验很管用啊 ,前面还以为芯片有问题

网友:
还有这个电容前面的整流二极管,也是会有问题的,当然这个电容更常见

网友:
10UF/50V  47UF/50V,这些供电IC旁的小电容,很容易引起IC12V电压跳变,供电不足的。

网友:
修老式电视剧的一般都知道这样的故障现象。

网友:
学习了 挺实用的经验

网友:
常备50V 47UF的电容,10UF太小

网友:
电解电容用了容量会变小,引起反馈电压不足,小六脚也易损坏较多

网友:
和这个电容连的二极管也容易出问题,有的还有电阻,阻值增大。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供电VCC脚滤波电容失效

网友:
一般这种跳 我都会第一件事换小电容

网友:
思路清晰 楼主也是个老司机啊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下次 注意那里的 电容

网友(2018-06-19):
认真看完帖,鉴定为老师傅一位,向你学习。

网友:
很少遇到过反馈绕组的滤波电容出问题的,学习了。

网友:
这个电容有问题,会电压乱跳,比较常见

网友:
楼主挺无私的,对于这样的帖子一定要顶起来。

网友:
个小经验很管用啊 ,前面还以为芯片有问题

网友:
通常,续流电路电路的滤波电容很少坏,除非直观看出明显的鼓包、漏液等。
这种电源坏的最多的是那个
6脚贴片芯片
!
多为性能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