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880/780 D3 CPU无供电

楼主(2017-07-10):
昂达A880/780 D3  CPU无供电维修:CPU供电芯片是由up6215bk和两个up6281s8组合.查主芯片up6215bk5脚VCC5 正常,48脚VCC12正常,33脚EN3.3V正常,44脚BOOT1正常. 条件都满足就是无CPU供电输出。刚好料板有协控芯片,两个一起换上,开机测试CPU供电正常了。亮机备份BIOS.

昂达A880 780 D3(VER4).rar

网友:
很多从原机备份出来的BIOS都不是很好用

网友:
协控芯片不良一般都会导致MOS管损坏,反之MOS坏也会烧掉协控芯片的.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 究竟是那个IC 坏了了?其实信号之间的共同作用很难把控啊

网友:
mos管子竟然没坏,只换了协控芯片,会不会有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 究竟是那个IC 坏了了?其实信号之间的共同作用很难把控啊

你这叫问题吗?就两个协控,换一个不行,在换一个吗。

网友:
台式机主板一般图纸多吗?图纸好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