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ir 解id后偶尔重启,电池放完后不充电

楼主(2017-07-10):
一iapd air硬解id后用户用了几天返回来说不充电,检测发现使用中偶尔掉电,有充电电流,不使用放一天就没电了且充电无充电电流,多插几次线又有充电电流了,刷机每次都能刷过,功能都正常,没方向了,放了一天接着整,偶然发现裸板接屏在batt+接电待机有0.163,以为屏问题,换屏一样,查图纸发现PPVCC_MAIN_LCD_SW_CONN待机时就出来了,是U7000发出的,由GPIO_SOC2LCD_PWREN开启,此信号待机就为高了,心里一下有底了,测量发现U700的1脚和2脚通的,果断拆下U7000,发现粘锡了,重植后装机测试一切都ok了,唉,撬了这么多硬盘还是有失误的时候,温度掌控很重要哦

网友:
楼主厉害 如果换成我 估计放弃了

网友:
嗯嗯,旁边的那个1.8转1.8的玻璃管也容易坏

网友:
手工确实很重要,我上次修的一台,完事不联机,最好发现拆硬盘的时间边上小电阻移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