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421开机不显

楼主(2017-07-10):
联想l421,  板号是AGC9FMB8D1 REV     拿到此机时开时没有显示,按Shift键有灯亮,  用吹枪简单吹了吹亮了.      本想用BGA再加固下,完了后就开机不显了,外接是有显花屏.    换显卡216-0809024 后问题还是一样 不显 ,外接花屏.         请问下 会是什么问题?      感觉手贱,都亮机了还搞毛线.

网友:
是不是你把显卡外围的元件搞掉了,或者搞出问题了哦

网友A:
显卡都换了呀,拿就老老实实对着图纸把显卡周边元件扫一遍电压吧,再看看有没有掉件啥的。
说话按  Shift键  有灯会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都换了呀,拿就老老实实对着图纸把显卡周边元件扫一遍电压吧,再看看有没有掉件啥的。
说话按  Shift ...

是大小写键,说错了. ,你好仔细啊.              搞好了  把温度 调高重压一次好了     .   想着新显卡应该是有铅的, 没有用无沿温度搞,估计买错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几次这样的情况  风枪吹亮了  BGA加焊一下  不是不亮了 就是不跑码了  要么就是直接短路  所以后来  用风枪吹亮  我都是不用BGA了   用风枪再多吹一会儿   完事儿  其实用风枪吹  和上BGA是一样的   虚焊的又不是焊盘 而是核心   对着核心吹就好了

网友:
换显卡吧。这机器很容易坏显卡的

网友:
显存有问题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