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10-I5-D3 加电掉电 维修

楼主(2017-07-10):
      神舟电脑  不加电  触发有瞬间电感电压。这主板桥爱坏  也可以代换检测桥是否是坏的 用SR17E  根SR17D 的代换   能亮机  就是有的功能不能用   我这就是检查3V 1.5V 电感阻值只有45 的6  肯定不对了 。百分百桥问题,这个板不用桥也能加电  刚好判断  1.05v 芯片是不是坏的  。基本上所有供电都出来  ,换上桥就OK  。第二天换上刚买的新桥  没什么卵用。加焊再次从做 都一个 样   就用代换法看看  还真可以  。跟买芯片的说  没卵用  不想退钱  反正我料是好的  。哎真  坑 。再去另外一个订了。随便送上BIOS  跟图纸

网友:
BIOS跟圖紙都發給我...........谢谢.......

网友(2017-09-14):
我今天也修这主板了 显卡没有电压 PU3没有EN 电压

网友(2021-10-16):
我代换后半个小时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