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310

楼主(2017-07-10):
                                           联想U310进水维修型号:联想U310                              版号:广达DAOLZ7MB8E0 REV:E                                   故障:进水
                维修 过程:
拆机可以看到机器大面积进水,腐蚀严重 。把机器清理干净,打阻值,无明显短路,上电无待机,测量公共点无电压

测量PQ23 5脚有19V,1 2 3脚无电压,测量4脚无电压,明显的保护隔离问题。PQ23是N沟道管子,一般4脚要有25V左右才能导通

接着测充电芯片,VCC无电压。PD4 2脚无电压,2脚是连接到PQ23的5脚测量不通,断线了 把线补上,继续上电,还是一样,PQ23还是无输出。接着测量6脚ACDET,无电压

                             ACDET是通过VA和PR12、PR11分压,分压公式计算ACDET应该是有2.5v左右。测量PR12阻值,无穷大,PR11阻值正常
                     大家都知道在料板上面找412K电阻不好找,不过10K电阻比较常见。直接把64.9K电阻作为上分压电阻,10K电阻作为下分压电阻,计算出来也是2.5V左右。一切搞定上电,发现公共点有电压了,并且3V 5V已经出来了,按开关0.002A指示灯点一下就没了。因为南桥下面进水严重,首先怀疑南桥,测南桥上的电容短路,直接取下来换了
                      换完后触发,发现上电到0.2A左右掉电。再看CPU供电,9 5 8 31引脚有明显烧断的痕迹,发现烧断的是23脚VIN,直接拆芯片飞线,把芯片换上去
                  内存发现电流有明显跳变,但是接屏不显示,无集显供电。怀疑是因为换了南桥要刷BIOS,直接刷BIOS,接屏可以显示,但是白屏
                     测量LCDVCC无电压,跑线看到R46引脚有明显的腐蚀,把R46换了焊盘补好
                      接屏,LOGO出来了,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容易 断线 腐蚀焊盘

网友:
耐心是不错。细心+耐心+技术才能修好。不错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容易 断线 腐蚀焊盘,细心+耐心+技术才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