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76 PCH所需供电整理

楼主(2017-07-10):
供电名称电压值
DCPRTC3.3VRTC模块  的另一个供电,由PCH内部产生,外接滤波电容,使内部产生的电压更稳定
DCPSST1.5VPCH内部产生的1.5V电压,外接退耦(滤波)电容接地,属于S0电压
DCPSUS1.05V桥内部的1.05V的SUS供电
DCPSUSBYP1.05V由内部产行的DS4/DS5状态下的电压1.05V,这个脚不能外接电容
V_PROC_IO1.05V1.05V/1.1V,PCH与处理器通讯模块供电
V5REF5VPCI,LPC…等模块的基准电压,S0电
V5REF_SUS5V桥的浅睡眠待机供电
VCC3_33.3V桥IO端口供电(3.3V供电)
VCCACLK1.05VPCH内部锁相环供电,1.05V,这个电压不正常,会导致PWROK正常,25M死活不起振,导致无CPU供电
VCCADAC3.3VCRT模块(数模控制器)的供电
VCCADPLLA1.05V锁相环模拟电路A部分的供电
VCCADPLLB1.05V锁相环模拟电路B部分的供电
VCCAFDIPLL1.05VFDI模块锁相环供电
VCCALVDS3.3VLVDS模块最主要的供电
VCCAPLLDMI21.05VDMI的第2个锁相环供电
VCCAPLLEXP1.05VDMI的锁相环供电
VCCAPLLSATA1.05VSATA模块的锁相环供电
VCCASW1.05VME模块供电
VCCCLKDMI1.5VDMI差分时钟缓冲器的供电
VCCCORE1.05V桥核心供电
VCCDFTERM1.8VDMI总线与FDI总线收发器的终端电压
VCCDIFFCLKN1.05V差分时钟缓冲器的供电
VCCDMI1.05VDMI模块最主要的供电1.0V/1.05V
VCCDSW3_33.3V桥的深度睡眠待机供电
VCCIO1.05V桥IO端口供电(总线供电)
VCCRTC3.3VRTC电路供电
VCCSPI3.3V桥的SPI模块供电,会引起不读BIOS
VCCSSC1.05VSSC是扩频时钟的意思  扩频时钟供电,有这个供电,会使时钟纠错能力更好
VCCSUS3_33.3V桥的浅睡眠待机供电
VCCSUSHDA3.3V在S5状态就存在,此电压不正常,在某些机器  上也会造成不上电,因为在南桥内部有些地方会借用这个电、或受其它信号制约
VCCTX_LVDS1.8VLVDS发送器的供电1.8V,TX是发送的意思
VCCVRM1.5V/1.8v笔记本1.5V,台式机1.8V,给PCH里面的锁相环以及线性稳压器提供供电

网友:
楼主有心了   这个表对以后维修 作用很大

网友:
老司机,对判断供电和是否换桥用处大,最关键我们看不懂英文,有解释通俗易懂

网友:
相当的        给力,不错                    不错

网友:
楼主整理的非常详细,加分鼓励了

网友:
楼主有心了   这个表对以后维修 作用很大 ,非常感谢,以后备用!!

网友(2020-11-18):
有解释通俗易懂

网友(2022-06-23):
非常好的经验 谢谢分享出来

网友(2022-09-16):
    Y7000上面DCPRTC 实际测量1.5v

网友:
Y7000      DCPRTC 实测 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