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B85-HD3 REV2.0跑码掉电维修

楼主(2017-07-10):
此板也是同行发来的   成色很新
接板   我习惯性测一下 CPU供电的上管
没有短路的情况下  就装上CPU 内存 等配件 试机
此板点触发后  直接跑码了  跑到15就掉电
跑到15就掉电  一直循环
既然跑码了  供电 时钟  复位 我就不测了
15   20   55   53代码这些 一般都是不过内存
首先测了内存的 工作条件  240   238  236    120   118  这些脚位的电压都正常
既然条件正常   那就刷下BIOS吧  刷了N个BIOS   也没鸟用
貌似没啥好招了  想了半天  技嘉  华硕的检测电压脚容易出问题
图纸上找到IO的一排检测脚

从121脚到127脚  一个一个测   当测到125脚   VIN2的时候  检测电压4V  这就不对了  检测电压一般都在2V左右
搜索VIN2   搜到了这里  原来是12V的检测脚

12V经过75K  和15K电阻进行分压   用电阻分压计算器算了一下   分压出来后 应该是2V

现在电压4V   过高了  检测电压过高  会导致IO保护  从而导致 刚一跑码就断电了   是IO保护后 关闭了一些输出信号导致的
直接将两个分压电阻  全拆了   把12V检测脚电阻的焊盘 连到其它检测电压正常的电阻上去

再次触发后    直接顺利跑码  不再掉电

 会员6732312元2023-1-29 14:52

网友A:
版主是不是应该找两个电阻换上去呢? 强迫症   ? 换上去才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是不是应该找两个电阻换上去呢? 强迫症   ? 换上去才完美

连一下就好啦  无需换  我没强迫症  哈哈

网友B:
很好的维修实例  楼主功力深厚  学习了很多  谢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维修实例  楼主功力深厚  学习了很多  谢谢分享

就这种故障你还用学习啊  别闹了好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这种故障你还用学习啊  别闹了好不

最近状态不好  老做错事  也老说错话  大神海涵!
让你笑笑

网友D:
掉电头疼,竟然被修好,楼主这波分析很详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掉电头疼,竟然被修好,楼主这波分析很详细啊

掉电其实也没那么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状态不好  老做错事  也老说错话  大神海涵!
让你笑笑

光胡思乱想 状态肯定不好

网友E:
主板的初学者,楼主发的帖子通熟易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板的初学者,楼主发的帖子通熟易懂。。。。。

初学者就多看帖 绝对受益良多

网友F:
班主具体是连到了哪两个电阻上去了呢?可以分得2伏电压的?

网友:
IO检测电压异常,导致开机掉电,楼主秒杀,佩服你,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班主具体是连到了哪两个电阻上去了呢?可以分得2伏电压的?

5v的分压电阻就可以

网友D:
就是说这个2.0v跟12v没有半毛钱关系,只是为了让vin2有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状态不好  老做错事  也老说错话  大神海涵!
让你笑笑

正常,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说这个2.0v跟12v没有半毛钱关系,只是为了让vin2有2v?

意思是 12b电压本身并没有过高的现象 只是分压电阻的阻值改变了  才导致检测电压过高   所以只要让12v的检测脚变成2v就可以了

网友G:
工作台上那台显微镜是亮点,评分权限怎么变小了,本来想加20分的

网友:
早知道就不用换IO了,我是沙发

网友:
引用 网友G:
工作台上那台显微镜是亮点,评分权限怎么变小了,本来想加20分的

显微镜只是摆设   只供观看  不可使用

网友:
来自: 福建泉州 来自 福建泉州
前几天收到一台华硕二代I7高端本,型号忘记了 上家修的时候 把DJ=的芯片 这个是16脚的 直接换了20脚的 我说上电怎么到了0.3就是上不去 一看 好像芯片没装好 拿下在装???哎呀 怎么还是对不上??脚位怎么还是歪的?再放大镜拿来看 我勒个去的 芯片焊盘才16 芯片本体却是20脚这时候才知道点位打开原来原芯片是DJ 才16脚被人换错?还是做了故障 没曾想换了个DJ 就game win了 |

网友:
技嘉主板的检测电路容易出问题,这是个通病

网友:
这都能修好,佩服楼主功底雄厚,我早换板了

网友:
大哥前天我修了块B85的板也是电压检测出了问题,短接开关针,上电马上就掉电根本不跑码

网友:
大神是不是被美女谜倒啦好好修版,别开小差

网友:
这个工作台怎么这么干净。。看看别的大神那叫一个乱中有序。你的插座那样放你也正明不了什么

网友:
luck7255681邀请您访问迅维网
http://www.chinafix.com/?fromuser=luck7255681

网友:
掉电的真不好修 电压检测脚学习了以前还没注意这个出问题

网友:
思路很清晰,分析的也不错,楼主理论很好,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H:
上次也修到过一片12V检测电压问题的技嘉板子,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次也修到过一片12V检测电压问题的技嘉板子,通病?

技嘉的  12 V   5V  检测电路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技嘉电压检测毛病真多,竟然是B85的,这板子价值高啊,成色也很新。

网友:
果然N修机杀手。。。。。。。。。。。。

网友:
掉电真不好修,有个ASUS的板现在还没修好

网友:
厉害 这种问题以后都可以学你了

网友:
可以的,楼主功力深厚,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的是技嘉的主板吧

   习惯了华硕那种颜色
不过技嘉这板的图纸还是挺珍贵的。。。。。。

网友:
      我这没修台板  都不会弄了

网友:
经验很丰富,技术好,看你的贴,确实是可以学到一些维修知识。

网友:
很好的维修实例,楼主功力深厚,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   值得学习   谢谢分享

网友I:
工作台上那台显微镜是亮点,
工作台上那台显微镜是亮点,
句容诚信电脑
这有啥亮的 摆设而己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I:
工作台上那台显微镜是亮点,
工作台上那台显微镜是亮点,
这有啥亮的 摆设而己

网友:
换啥啊连一下不是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