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40不出CPU供电,PROCPWRGD只有0.65V

楼主(2017-07-10):
手上有台联想B540一体机, 拿来时故障是12V短路,不触发,是CPU_vTT供电电路上管击穿了,我连上下管一起换了 ,可以上电了,主板各项供电也都出来了,就是不出CPU供电,供电芯片是NCp6153, 测量供电正常,开启1.05V也正常,按照6系列时序,CPU供电芯片要收以SVID才会出核心供电,CPU发出SVID前要收到DRAM_PWROK和CPUPWROK,测试DRAM_PWROK这个3.3V正常,CPUPWROK只有0.65V不正常,应该是3.3才对,这个信号由PCH发出 ,测量桥已收到PWROK和APWROK,25M晶振也起振,直接刷了个BIOS,还是一样的,这里为什么发出的CPUPWROK只有0.65V呢,6系列的时序不是很懂,大家帮忙看看该怎么查

网友A:
对地值多少测了没  0.6 也可以视为 就没法出来看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地值多少测了没  0.6 也可以视为 就没法出来看待

对地测了,500多,加焊了桥还是一样

网友(2018-12-25):
CPU有没有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