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2830-K/K30AM/DP-MB

楼主(2017-07-10):
我发帖很少废话,拿到直接外接电源可以触发不亮,测了一下电压发现CPU没有电压,就按套路来杀BIOS杀好装上还是一样,就测了一下BIOS挖槽,1。8V感觉怪怪的,就把原来的刷回来,还是1.8V,就暂时没管它,放电,突然手碰到哪里有点热,就到处摸,摸到三个电阻烫手,你们懂的,烧到一个管子烫手,先干掉他,再触发还是不亮,手又开始到处摸了,摸到了,好舒服啊是USB  3.0集成器发热,直接干掉他,蛋痛还是不亮,就打了各个阻值正常,这次CPU电压出来了,就放了下电亮机

网友:
芯片烧了 写入程序保护 重新刷下正常开机 好思路

网友:
还真是简单粗暴啊,,学习了,,,,

网友:
补充下,三角管,可以不装,也能亮

网友:
不知道三极管干什么用的。。。。反正能亮。。。3.0不能用了吧

网友:
多谢楼主,现在BIOS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表现越来越多样话

网友A(2020-06-28):
这主板不开机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