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看下这种是不是CPU爆了

楼主(2017-07-10):
6代ID机,拆了硬盘,又装上去后就反复白苹果重启,不能进入激活界面了。打值硬盘脚位都正常,不上硬盘电流是68MA吧。重新换了个6代硬盘(未重写底层,无设备),可连机刷机,但是报错53 ,进度一半的样子 。请问一下这种情况是不是CPU爆了,还是另外的地方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A:
换一台电脑刷一下看,我有碰到过扩容的机子在我电脑刷不过就报53,后来电脑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B:
出苹果标志,进度条走 ,绝对不是cpu的问题,报错53绝大部分是验证网络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苹果标志,进度条走 ,绝对不是cpu的问题,报错53绝大部分是验证网络的问题

上原来硬盘开机出苹果反复重启,以为硬盘干坏了。拆了CPU屏蔽盖,周围连电容都看不到爆锡珠,应该CPU没干爆的样子,但是后上硬盘电流和未上硬盘的电流基本上无变化,硬盘周围小件也检查过,没有掉件的。

网友:
多试几次,换爱思,换电脑,换网络

网友:
基本上不会是CPU了。网络问题多了。现在报53基本上很少见了。以前验证指纹 的时候53是指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台电脑刷一下看,我有碰到过扩容的机子在我电脑刷不过就报53,后来电脑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络,服务器问题。

网友:
又换了一个硬盘,顺利刷过,接着再干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