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0-45不稳定开机

楼主(2017-07-10):
             今天下午刚接了同行一个本子,联想 B40,不显示,打开后盖吧内存插插,居然亮机了。。。以为捡到了一条死鱼,,,当第二次开机的时候又不显示了,电流停留在0.71A。。反复试还是这样,偶尔能显示。
           没办法,全拆,开始怕是显卡挡机。用风枪临时加热下显卡,,无果。。。估计BIOS坏了。去网上找了一个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9443-1-1.html。。拆下刷新,,修复

网友:
联想坏bios真多,,,,,,,,,,,,,,,

网友:
维修联想BIOS的问题确实不少,恭喜楼主成功修复

网友A:
这个bios网上也有

网友:
呵呵谢谢楼主的经验让我修好一台机器

网友:
不错的额帖子,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网上也有

楼主是给出的下载链接 就是论坛   这样已经验证别人搜索到可以直接下载

网友:
感谢联想为我们维修人员送福利!!!!!

网友:
又见BIOS !联想的机器BIOS坏的太多!

网友:
前一段也遇到过一个是用本机的内存不行   换了个内存就可以  用了几天又不行了   最后也是刷BIOS刷了好了

网友:
这种AMD的APU,APU空焊的也很多,坏的也有的。

网友:
手上有一个集显的,做不进系统,找了BIOS刷了没有用,主板没有测量到问题,没思路了

网友(2022-04-22):
我的问题点跟你一样,刷了你的BIOS,问题没解决,现在内存拔了也不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