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代刷机报错4013

楼主(2017-07-10):
接可调电源触发电流在200左右然后又定在80左右,刷机报错4013,电脑进度条第一条度完,手机就出大插头,然后就是刷新那个圆圈就卡死了,不动了,求大神指点迷津,会不会是上层遭了,

网友:
硬盘跟前注意一下硬盘跟前注意一下硬盘跟前注意一下硬盘跟前注意一下硬盘跟前注意一下硬盘跟前注意一下

网友:
首先检查硬盘供电都正常不!如果正常去下硬盘测阻值,如果都正常重写底层试试,都不行的话那就看基带方面了!!

网友:
上层可能性很小。这个硬盘可能性极大。先换硬盘试一下,不行打一下硬盘底脚。

网友A:
修手机 比修电脑要难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手机 比修电脑要难吧

比电脑容易,只是苹查的机器涉及到一个数据问题。开机的机器修功能故障一定要问客户有没有资料。
电脑就无所谓了,大不了赔个板。手机你赔个新手机给人家,人家没有资料了可能都不会让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修手机 比修电脑要难吧

手             工 难             搞 不                     好      就赔     大了

网友:
试试 单板刷机; 就是把 屏 指纹排序 前置等都折掉, 留 电池 尾插 刷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比电脑容易,只是苹查的机器涉及到一个数据问题。开机的机器修功能故障一定要问客户有没有资料。
电脑就 ...

看样子 入手手机维修 还得多学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手             工 难             搞 不                     好      就赔     大了

焊点比电脑小密的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 入手手机维修 还得多学学了

练习是必须的。关键是多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点比电脑小密的多啊

的确,小的不是一点点,很多东西没显微是没法弄的。

网友:
这机器来的时候是什么故障,从原故障分析

网友:
新手初来乍到,过来学习学习,看看各位大神的心得体会。

网友:
楼主  那么多天了   手机 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前面有个帖子报4013好像是基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