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M-VS4 开机掉电 保护

楼主(2017-07-10):
同行送来主板   华擎H61M-VS4,接电源开机马上掉电,再开 不触发。典型的短路保护。去掉小12V开机   居然还掉。
这只能一块一块测量了  测到Q95   Q94发现mos管三端全通    短路了   这个电路是cpu核显的供电。电感是LT740
电源管理芯片是  APW8720B    。吧上下管全拆掉   测上管G极二极体值500+   下管为003   脚位直通8720.
看来芯片也坏了  。但手上没有这个芯片    后经过比对电路  发现跟技嘉h61板子上的 RT8120D脚位电路都很相似。
用rt8120d代换   ok

顺便附上板子的 BIOS  编程器备份

华擎H61M-VS4 REV 1.01 OK.zip

网友:
以前遇到这种保护的,总怕烧cp。,现在要胆肥一点,先试试再说

网友:
cpu供电芯片短路,造成开机掉电,再开机保护不上电,谢谢楼主

网友A:
这种板我一般都是先放个坏的U,比较安全,

网友:
谢楼主分享以后碰到这个芯片知道可以代换了,CPU没有烧坏吧芯片都烧坏了

网友(2017-11-09):
这个芯片可以代换 还有别型号可以代换吗,,,,,,,,,

网友:
学习看看咯!!!!!!怎么突破30字限制

网友:
这个实在不想换,以前试过,换好了OK ,正在试机能点亮,后面就直接又挂了,连带着把CPU也烧了
1155以上的主板,很容易烧主板的,保险点还是换一块主板

网友:
我也有 一块   一模一样的            至今没修好           加电  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我一般都是先放个坏的U,比较安全,

我也是这样,等上电不短路后,才上好的。

网友:
是下管短路,上管短,你试试,有多少U烧多少。

网友:
应该不是核显供电,  是 总线或者 桥供电 吧

网友:
1155的板很易掉电,有是修好了一阵子,又挂了。真的伤不起,还是换板无忧。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