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USB3-B3触发马上掉电 求图纸

楼主(2017-07-10):
GA-H61M-USB3-B3 触发就掉电不能再次触发 排除短路保护 有没有大神遇到同样的 有图纸的给个

网友:
技嘉板触发就掉电不能再次触发 排除短路保护,就查查IO的电压检测信号VIN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技嘉B85-HD3   REV2.0跑码掉电维修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86484-1-1.html
(出处: 迅维网)
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A:
这个故障一般查IO旁边的温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一般查IO旁边的温控

126.127电压没问题 128脚没电压 解决了

网友:
技嘉io 经常出问题。。。。。。,,,

网友:
感觉是IO的检测电压脚那一块的问题

网友:
技嘉触发掉电,不能再次触发,且排除短路保护的,首当其冲就是检测IO的12V,5V检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看 1/0 的  128-125的引脚电压是否为2V

网友:
IO和EC的差别还是挺大的,IO电压检测脚多

网友(2017-11-07):
引用 网友B:
126.127电压没问题 128脚没电压 解决了

128脚正常电压几多,我有块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