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460p 3v线性电压短路

楼主(2017-07-10):
今天上午接到拼机器同行的一台hp 8460p机器,接上电流表,待机显示电流0.138左右,就知道是:主板小短路。拆机,空板上电故障还是一样,看来不是没装好机器引起的,看主板有什么烧坏了没,仔细看完后没有任何收获,一步接一步测量下去,测一下公共端对地阻值正常,各电感对地阻值也正常。通电测量,公共端电压正常,电感不出3、5v,测3、5v 51123芯片供电,万用表显示供电vin 只有5v不正常,测芯片各引脚是否对地阻值。发现了新大陆,3v线性电压对地了,3v线性电压是通ec,ec应该坏了,然后烧下板,果不其然ec发烫,坏了。直接从料板上拆个一样的ec换了上去,反复确认是否焊好,没问题,接显示屏,上电,电流1.3左右正常,转头一看显示屏,亮机了 装好机器,给同行,完成收工去吃饭
       最后才发现忘记拍亮机照片了    最后发出店里的8460p的通用BIOS

HP 8460P独显 BIOS 刷机OK.zip

网友:
被限制了文件数量,集显发不出来 抱歉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辛苦。。
谢谢分享,楼主辛苦。。
谢谢分享,楼主辛苦。。
谢谢分享,楼主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