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R430三个USB不能用

楼主(2017-07-10):
测试每个接口供电都正常,测量数据线对地阻值也无异常,初步判定南桥坏,HM55的南桥,更换南桥故障解决。用的是拆机废板的南桥。

网友:
大工程  而且现实价格又报不上去

网友A:
这么脏也不清理一下再修?

网友:
这板子 灰  没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脏也不清理一下再修?

很明显是刚拆开时的照片,种机器一般客户是不会换南桥了

网友:
还是不错。这个问题也明显

网友B:
问下楼主这个南桥用的什么温度换 芯片不会坏!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下楼主这个南桥用的什么温度换 芯片不会坏!谢谢!

这不用无铅的问题 难道用有铅的温度。。。。。。

网友:
真是羡慕有bga设备的一下就能解决问题,没设备只能看着

网友C:
LZ不加焊一下,直接换吗?阻值都正常的一般我都要加焊到芯片能推动一下,再试试,不然很容易走弯路

网友:
桥坏的可能最大撒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不加焊一下,直接换吗?阻值都正常的一般我都要加焊到芯片能推动一下,再试试,不然很容易走弯路

如果是USB模块坏了,你加焊也不会好

网友:
U口全部不能用,价格合适用户一般还是更换的。

网友:
换桥是大工程了。现实价格又报不上去。高了不修。

网友:
有没有短路哦.. 一般是供电哦..蓝桥都弄了..

网友:
换南桥你要了多少钱。。。。。。。。。。。。。。

网友:
技术高,运气好,没拆到坏南桥,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