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同行换屏后,开机100ma起跳不开机

楼主(2017-07-10):
是同行给客户换屏后不开机了,那我这里来,上稳压电源不漏电,单板开机100ma起跳,跳到230ma再回到200ma不动了,刷机报错4013,螺丝柱显微镜下看没有断线,大神给点维修思路。

网友:
你这个刷 机报4013有没有亮屏啊。4013的话,先拆了硬盘刷机看报什么错。

网友:
一般粉碎性烂屏 属于重摔机,, 在折下屏幕时,主板上的虚焊问题就出现了。。。

网友A:
不是说80起跳,跳到200左右吗,是不是有漏电啊

网友:
主板芯片虚焊可能性大,先拆硬盘打阻值看看。。。。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看看有没有大神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80起跳,跳到200左右吗,是不是有漏电啊

110 ma左右起跳,到200左右就停修了

网友:
感觉硬盘,基带,可能XD比较大。

网友:
GPS 3.0V供电 修到好多了 都是换屏引起的

网友:
楼主查一下U2  或者显示供电IC,再者就是背光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