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D点不亮

楼主(2017-07-10):
   前几天收了一台主机,主板是华硕H81,点不亮,刷BIOS都不行,查各大电路都正常,板子还有的保修但是不知道是那家的因为不是我出的,后面查到EC63脚到绿线,飞了一根上去可以点亮了,居然那么脆皮,!又是一个通病

网友:
这样子PSON断线很多是因为风扇下积灰太多造成的腐蚀断线

网友:
修的不错,不过pson断线造成的故障应该叫不触发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能否完美飞线。让板子还可以售后?强迫症啊强迫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