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T-R3触发瞬间掉电

楼主(2017-07-10):
G41T-R3触发瞬间掉电   不能再次触发      拔掉小四口   不再保护   故障锁定在CPU供电这一块    万用表调到蜂鸣档    红表笔接小四口12V    黑表笔接上管G极   有一个相通   说明这个管损坏     换mos管  上电不再保护    亮机了。

网友A:
这样短路的没必要发了

网友:
光换场管是用不了多长时间的,要连芯片一起换掉

网友:
同意楼上,不连芯片一起换的话很多会有返修的。另外还要测各相是否都工作了。
测各相工作最好的方法是用示波器。万能表也行。

网友:
没碰到屡烧上管也是运气,这样子至少要加焊芯片或者更换

网友B:
以前遇到类似症状的,都是把管子拆了,一个一个量,这个方法可以省点事?

网友C:
还是值得一发的,请不要打击新手的发帖路h奥玛

网友:
楼主给力!!有图有理有真像!让小白学习了!一针见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遇到类似症状的,都是把管子拆了,一个一个量,这个方法可以省点事?

忘了说了   这小四口的12V的阻值和CPU核心供电阻值都是正常的    那应该是上管击穿了   这招只能排除上管  应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值得一发的,请不要打击新手的发帖路h奥玛

给你一个赞

网友:
是的,要给我们这些小白们学习的机会,还有顺便赚点金币,现在生活不容易啊

网友D:
一般要连芯片一起换掉啊,要不然到时候返修烧的CPU啊啊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要连芯片一起换掉啊,要不然到时候返修烧的CPU啊啊叫

g41  cpu不值钱   烧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短路的没必要发了

我也这么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