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win10 怎么才能彻底关机

楼主(2017-07-10):
关闭Win10系统的快速启动功能
设置--系统--电源和睡眠--其它电源设置--选择电源按钮的功能,点击上面的“更改当前不可用的设置”,然后到“关机设置”中 “取消快速启动”的复选框,保存,重启尝试。
win10

网友:
这个设置应该是快速关机吧。正常WIN10关机后指示灯要等好久才灭

网友:
写错了,不好意思,应该中win10 怎么才能彻底关机,不是
关闭Win10系统的快速启动功能,对不起了,现更正.

网友:
win 10 用得不多;;;;;;;;;…………。

网友:
直接关机不就 关机了 怎么还侧地关机 ‘

网友:
这就是使用win10时
【关机再开机】比 【重启】 速度快的原因

网友:
WIN10关机挺快的啊没必要这样弄吧·····················

网友:
设置应该是快速关机吧。正常WIN10关机后指示灯要等好久才灭

网友:
WIN10启动、关机感决都挺快的,就是不常用

网友:
关不了机应该是硬件有问题吧。进PE试试。。。

网友:
WIN10启动、关机感决都挺快的。。。

网友:
这个地球人都知道了啊, win10现在还不大习惯都

网友:
WIN10开机 关机都挺快的啊

网友:
WIN10 以后是趋势~~~~~~~~~~~~~

网友:
好东西,我是想不出来啊,明天再看看好了

网友:
系统问题、、、、、、、、、、、、、、、、

网友:
2楼说的对,是这样的,这么简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