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BQ24715充电芯片电压

楼主(2017-07-10):
DELL笔记本电脑主板开机外接19V输入按开机键触发掉电。有电池没有充电电流。用电池不通电。BQ24715充电芯片测量数据如图。 +PWR_SRC是不是公共点电压。不确定13.5V是否正常???

网友:
你的外接19v用的是原装适配器?

网友:
触发掉电跟他没关系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手上刚好有一台。。。。。。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有电池没有充电电流,用电池不通电不懂,公共点13.5V是正常的

网友:
确是不好弄..充电芯片.一直是一个难的问题对我的来.说.

网友:
碰到好几次了 现在还有一台呢  LZ 修好了吗

网友:
13.5感觉不正常哦,是不是充电上管有问题 了。我也只是猜猜。

网友:
公共点13.5V是正常的,现在的新机子是这样的

网友:
  BQ715图纸 谁有。。。。。急求  图纸

网友:
戴尔的机器用转接头是不充电的   一定要用原装适配器才充电       跳过充电芯片吧    修触发掉电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