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80G-E41不触发

楼主(2017-07-10):
主板型号:V星880GM-E41
故障:不触发
维修方案:短接开关无反应,测的开机电压为3.3V,晶振两引脚为1.2V~!这个板子以前修过一块,换个472的排阻能修复,我直接更换472的排阻。
发现故障依旧。在没有IO F71889F的引脚图,不确定IO是否损坏,只能老老实实跑线,绿线到IO芯片上的电压正常。加大了我对IO的猜测。直接更换。
跑马点亮了。但又出现另外一个问题,没检测到网卡。目测网卡击穿,更换解决问题。附上图片

网友:
水平不错呢,维修思路清晰,好评一个

网友A:
一般我看到这个IO都是找IO换的 简单直接 不好就没有办法了  一把好像都是IO坏的多,

网友B:
这个板子应该是雷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应该是雷击的,。。。。。。。。。。

很有可能,因为前两天打雷好厉害~!网卡明显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看到这个IO都是找IO换的 简单直接 不好就没有办法了  一把好像都是IO坏的多,

刚刚入门没多久,经验少,在努力学习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