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WIFI无法连接

楼主(2017-07-10):
6SWiFi可以打开和搜索,信号也不差

网友A:
6p需要换拆硬盘解绑wifi吗,我记得好像到了6s之后就需要拆硬盘解绑了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6p需要换拆硬盘解绑wifi吗,我记得好像到了6s之后就需要拆硬盘解绑了是吗

是的 ,,,,,,,,,,,,,,,,

网友B:
麻烦写的详细点,表示看不太明白

网友:
楼主机器,信号强度也正常,可以打开WIFI,就是连不上。。换WIFI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写的详细点,表示看不太明白

的确写的很简单。新好看起来有点看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