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10P

楼主(2017-07-11):
联想Y410P
版号:VIQYO  NM-A031  rev:1.0
故障现象:触发掉电,电流在0.3A~0.9A这个范围就掉电,偶尔触发能到滚动条就死机卡住,很少能进到系统使用。
初步估计是某供电控制芯片不良所致,拆机仔细观察,发现EC旁边绝缘胶纸下面有线路腐蚀,测量发现断线两条,其一为EC的第2脚往CPU方向线路断线,另一条是EC旁小五脚芯片UV2的第4脚相连的线路断线,飞线焊接好后,故障排除。由于目前没找到图纸,所以此两条线路相连的具体功能未知,只是知道了挡滚动条非桥也能导致。

网友:
这个机器的图纸论坛有的 需要可以直接搜索版号下载